伺服电机及工业机器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1-29):
请教诸位工控人士,本刚开始了解这一行业,即是菜鸟了,现有以下几个问题不明白,诚心请教:
1.  伺服电机有哪几种控制方式?运动控制卡、PLC、单片机还是PC?
2.  工业机器人一般用什么控制动作的,PLC、单片机还是运动控制卡? 如果是PLC,那么是哪种PLC?三菱,西门子还是欧母龙?
3.  什么是上位机,是PC吗? 伺服电机就是由上位机+PLC控制的吗?
4.  能否直接用PC控制伺服电机?
5.  据闻,除日本的工业机器人外,大部分的工业机器人都是采用VXWORKS系统的,那么这个VXWORKS是装在哪里的? PC里,单片机里,PLC里,还是运动控制卡里?

      或者本人确实是菜,问得有点语无论次,但就是这么几句,各位业内人士请涌跃回答吧!!!

网友A:
1,控制方式不是你说的那些,那些叫方案。伺服电机控制方式有:力矩模式,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
2,机器人,要看什么样的机器人,一般用专门的控制器。
3,上位通常是指PC机。
4,PC机不能直接控制伺服电机,但可以控制伺服驱动器。
5,这个的确是很优秀的实时内核,但并不是所有的都用,授权比较贵。简单说,这就是个操作系统,控制软件要在这个平台上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控制方式不是你说的那些,那些叫方案。伺服电机控制方式有:力矩模式,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
2,机器人 ...

感谢螺旋线先生的回答!    但对于第一、第二条还有一些不明白,再请教:
1. 现在的工业机器人的伺服电机是由哪种控制方式控制的?
2.  这些专门的控制器到底是什么样的控制器? PLC  还是 CNC?

谢谢!

网友:
1,基本上都是位置模式。
2,是专门的机器人控制器,比如KEBA的产品。

网友:
螺旋线果然有料啊,学习了。

网友(点评):
你看看他以前回复的帖子,很厉害的。

网友(2013-08-16):
学习了,论坛里应该多一些这样无私的大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