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与无缝钢管焊接,焊后热处理方式如何?

楼主(2012-01-29):
45钢与无缝钢管焊接,用于螺旋输送机,请问焊后热处理方式。

螺旋杆较长,有7000多。本人是菜鸟,请指教。

楼主:
轴与轴套,轴套与钢管处都有焊角

楼主:
补充一下,图片是尾部,头部传递扭矩,结构类似,拜托大家,怎样热处理?减速电机,R87DV100L4 i=27.88,这样的结构,传递这样的扭矩,焊接处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经验太少,顺便同问一个问题,两个直径不同的圆管套起来用何种焊接方式最简单可靠强度高,楼主图中的塞焊常用否?

网友A:
焊后热处理是必须的

网友:
焊前预热,焊后保温用余热除应力。

网友:
感觉应该不用热处理,可以采用震动时效处理。

网友(2013-12-17):
引用 网友A:
焊后热处理是必须的

你灌水也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