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吊起这个仪器?

楼主(2012-01-30):
我想利用滑轮吊起很贵重的仪器,仪器直径21或23mm,仪器很贵重,请教各位老师这个夹持装置怎样弄啊?要求夹持必须牢靠。谢谢。

网友:
仪器可以受压吗?可以的话直接搞个液压套锁死。

楼主:
这个还真不能受太大的压力,里面是空心的,壁有点薄。下边有个加重杆。
要是能够有个类似手枪钻的楔形夹持就好了,但我不是机械专业的。

网友:
不知道重量有多少,用软橡胶夹紧,或者用轴锁卡紧,这样夹持的次数多不多?

网友:
要绝对的安全可靠就用其他方式,摩擦式的一般也没问题,控制下压力

楼主:
每次工作的时候都要求吊装的。轴锁装置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对了,仪器上边有个接头,这个接头有两个活动扳手拧紧的方,我想利用这个方夹持住仪器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老师看一下。谢谢。

楼主:
我顶。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仪器直径21或23mm  我很奇怪 这么小的东西为什么要吊??

装口袋里捂着想上几楼  坐电梯 难道会损坏吗?

楼主:
1、仪器中间有个非常薄弱的结构,双手不好控制
2、工作环境有危险性,人站在高处不安全。

网友:
首选找仪器生产的厂商

网友:
不知道仪器是很重,还是很贵,可以夹持在活动扳手拧紧的位置.

楼主:
找仪器厂家干什么?
这仪器好几十万。重也就二十多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仪器厂家干什么?
这仪器好几十万。重也就二十多斤吧。

仪器直径21或23mm?重二十多斤?

楼主:
有加重杆的。我说过了。

网友(2012-03-04):
不重又不大的话,做一个盒子装起来,再爱怎么吊就怎么吊了。

网友:
尺寸这么小,重量又不大,装到泡沫板盒里,人工搬盒子不就得了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师傅教的,具体请参照避孕套使用方法,反正就是利用橡胶的弹性与摩擦力套住你的工具,谈后在用一个箍子卡在橡胶套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