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浅孔用什么量具测量比较好?孔内有凹槽

楼主(2012-01-30):
如图,下图中的浅孔径用什么设备测量比较好?孔径分别是47和52mm,公差H6.游标卡尺排除不用,现在寻找其他的方法(测量的是图中用红色方框框出的孔,红色小长方形表示凹槽,画的上下有点不对称,凑活看一下吧)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用电子塞规、气动测头、带表塞规等等,如果是单件,你们手头现有什么量具或者仪器?计量室有什么可以测量内径的东西?

网友:
内径千分尺可以测内径啊,至于那个凹槽不知道尺寸如何,公差多大

网友:
凹槽不知道宽度,测这类东西的量具倒是挺多的,发几个图你看看

网友:
两孔可以用塞规测,轴向长度1.2可以做定位块保证,浅孔一般的量具测头放不下,用塞规很方便的。

网友:
用塞规吧,内径千分尺恐怕够呛

网友:
CMM/VMM检测。0.016mm太小了

网友(2012-04-05):
选择通用性强的就用浅盲孔内径表,批量很大的话就用盲孔式BMD电子塞规。52mm的孔最浅可以测1.1mm

网友(2012-08-03):
建议用三丰测量仪器,其精度绝对高

网友:
内经千分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