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变位系数的分配查表,求助

楼主(2012-01-30):
      大家好!最近公司要设计一套齿轮,以前没有接触过。
很是苦恼,关于机械手册变位系数分配图不知道怎么去查,
烦请大家给我指教一二。谢谢!
直齿圆柱齿轮  Z1=11 。Z2=76
               模数    M=1
               压力角=20
               齿顶系数=1
               齿根系数=0.25
               设计中心距为:43.90
               计算总变位系数是X=0.408
               大小齿轮变位系数是多少?以前没接触过,不知道怎么查机械手册图
            不知道图上曲线的含义,烦请大家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哈工大的线图是12齿以上,根据DIN线图来分配变位系数的话,是先由设计目的,或是提高重合度,或是提高齿根齿面强度来选择变位系数和,再圆整一下中心距,再确定一个新的变位系数和,再分配开

现在楼主的已经确定了中心距,就根据中心距来确定变位系数和,再分配开,因为需要满足小齿轮不根切的条件,这样就确定了小齿轮的最小变位系数,然后可以根据等滑动率的条件来实际分配,最后再验算一下其他条件,包括不根切,不顶切,避免齿根曲线干涉,重合度不过小等,也可以看一下能否用线图

如果小齿数在12齿以上可以用哈工大的图,由中心距得啮合角,再查图分配,简单一些

网友(点评):
赞,说的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工大的线图是12齿以上,根据DIN线图来分配变位系数的话,是先由设计目的,或是提高重合度,或是提高齿根齿 ...

您说的很有道理,受益匪浅!
谢谢!

网友:
按照43.9的中心距,总变位系数为0.4135,你怎么是0.408呢?

网友B(2012-07-30):
在等滑动率条件下如何分配变位系数呢

网友(2013-02-25):
那么齿数少于12的,如何确定其变位系数呢?是不是通过中心距查总变位系数,然后再查大齿轮的变位系数,最后确定小齿轮变位系数?

网友(2014-09-18):
不知这样可不可以 :
x1取0.42, x2取-0.006543

网友(2021-04-23):
引用 网友B:
在等滑动率条件下如何分配变位系数呢

43.9的中心距,总变位系数为0.413457。
x1=0.56652,x2=-0.15306
da1=14.106,  da2=77.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