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涨刀柄和平常的刀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2-01-30):
热涨刀柄和平常的刀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看到同事在用热涨刀柄,但是很想知道它的优点,有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热涨刀柄。特点:精度高,强度好,夹持刀杆单一。一般加工精度极高的产品才用这种刀柄,对选用夹持的刀杆也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
热装夹刀柄所装刀具跳动小 3 um  但承受的切削力小  一般用于高速 轻刀快走

网友:
热涨刀柄学习了,以前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头次听说 留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涨刀柄。特点:精度高,强度好,夹持刀杆单一。一般加工精度极高的产品才用这种刀柄,对选用夹持的刀杆也 ...

大哥说的有道理,小弟我学习了。多谢!

网友:
热涨刀柄小弟也是头回听说,之前好像听人提过平衡刀杆

网友(点评):
没错,因为惯性小,所以热胀刀柄适用高速铣削

网友(点评):
不是惯性好,应该是动平衡相对很好,因为没有突出或是螺丝等造成动平衡误差的因素。

网友:
头一次听说,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胀刀柄,是利用两种金属材料热澎胀系数不同的原理来装夹刀具。刀柄瞬间受热澎胀,而这个时候刀具还没有受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国人要继续努力,这是人家玩了几十年的玩意,国人现在还是在当是新鲜事物看待,不知道怎么说心里的感受。
  知旧才能创新!                          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