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铸件缩松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30):
单位要做如下图不锈钢铸件。但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特向各位大侠求助。问题主要有三个:
1.图纸中φ5的通孔加工问题:开始是铸出整体后加工出孔。现直接铸出孔,但整体质量有影响,尤其对整体缩松增多。这如何解决?
2.铸件整体完成后,需要在上表面加工盲孔攻螺纹。但发现在面上加工好孔后,内主孔与有的螺纹孔发生渗透。经探测后得知是缩松惹的祸,造成很多废品。虽然找到了原因,但一直没能解决。
3.在产品最终加工好后,表面要抛光处理。但机械抛光后发现,主孔椭圆,上下平面方向尺寸变小。分析可能是铸件在抛光过程中内应力在作怪。但也没有解决!
注:所有铸件都经过固溶处理,抛光过程也用了大量的冷却剂。
还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零件的结构工艺性太差了?
主孔周围的壁厚相差太大,铸造冷却时会产生较大的热应力、残余应力,造成内部组织疏松

网友:
1,把主孔上下两处肉厚处挖掉,改成筋条状,尽量使壁厚均匀。
2,小孔还是不要铸出,用加工方法。

网友:
楼上的大侠,筋条应该怎么设计才好啊?它表面还要打盲孔啊

网友(点评):
上面那位大侠已经说清楚了。铸件要均匀,盲孔部位也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就是说壁厚各处均匀就能解决缩松问题么?那打孔的面上厚度怎么办?即使改为条状厚度与其他壁厚肯定也不一样啊!还请各位大侠明示。
还有补充一下,这个铸件两个端面和中间小部分是不能修改厚度的。另外这个东西完成后是室外安置,外观尽量平滑防积尘(这个只是尽量)。

楼主:
还有一个,小孔加工出太难了,加工商都头疼,不是说加工不成就是报价飞高。所以还是想铸造出,尽管铸造也挺难但最终还是铸出啦,可缩松增加了!难奥。

网友(2018-04-05):
楼主 帖子时间在长了啊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