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为40CR,铸造比加工成本低吗?

楼主(2012-01-30):
请问各位,我有产品想改用铸造成型。以前是一步步加工出来的,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铸出来。材质为40CR,一般铸件精度能达到多少?成本方面是否比加工出来低?

网友A:
那还是加工吧,铸件别指望他能精度很高,而且是合金钢,就是精密铸造也得再机加工

网友:
我原来见到的铸钢都是又大又笨,都 要加工。用模锻怎么样?

网友B:
除了考虑材质本身,零件的结构、使用要求、数量,等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铸造会不会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加工吧,铸件别指望他能精度很高,而且是合金钢,就是精密铸造也得再机加工

合金钢应该也是可以的。我以前在工厂搞加工的时候接触过。目前我看老外的全部都是铸造成型,加工的只是极少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考虑材质本身,零件的结构、使用要求、数量,等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铸造 ...

我的为小件产品。大概50*50*60,结构不是很复杂。至于数量当然是长期用的,看自己有多少资金下多少量而已。

网友:
没听说过。合金钢的铸造?????????

网友:
40Cr还用铸造?这个材料的可锻性比较好,锻造吧

网友:
好像目前国内的铸造水平好像不怎么高啊

网友:
最好不要铸造,锻的比较好吧。

网友:
上图吧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20000 字节

网友:
国内的铸造水平暂时还不能和国外比,缩孔啊等问题比较普遍。我公司做外贸机械加工的老板就基本不肯用铸件(以前赔过),这几年被一个大客户硬顶着上了几个品种的铸件,找了几个铸件厂,铸件产品总是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40CR应该是不能铸造的,具体你的零件能不能铸造,那要看看你的图纸才好说,一般说。批量较大是应该考虑铸造毛坯,以减少加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