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调速原理,请教

楼主(2012-01-30):
一般大家都知道 转速N=60f/p,交流调速一般就是变频,和改变磁极对数。
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一般是靠变频控制器调速,力矩电机是靠调节电压进行调速,而滑差电机是靠励磁电流调速的。
皮带线上一个小交流电机,用外带的 一个调速器,用手旋 旋钮就可以调速,又是什么原理?
请大家解答一下,最还好有各种电机调速,最究竟最原理的答案~!

网友:
交流电机的调速方法有很多种,包括调压调速,转子串电阻调速,变频调速,变极调速,抽头调速,电磁调速。。。

楼主:
能从原理上解释各种调速方法吗?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大功率的无刷电机,这种电机是使用大功率的模块替代了直流电机的换向器,现已很成熟,且非常适合调速的场合。
无刷电机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定子绕组多做成三相对称星形或角形接法,同三相异步电动机十分相似。电动机的转子上粘有已充磁的永磁体,为了检测电动机转子的极性,在电动机内装有位置传感器。驱动器由功率电子器件和集成电路等构成,其功能是:接受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制动信号,以控制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和制动;接受位置传感器信号和正反转信号,用来控制逆变桥各功率管的通断,产生连续转矩;接受速度指令和速度反馈信号,用来控制和调整转速;提供保护和显示等等。 由于无刷电动机是以自控式运行的,所以不会象变频调速下重载启动的同步电机那样在转子上另加启动绕组,也不会在负载突变时产生振荡和失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3NjE0NTYw.html

网友:
这种应该是使用的调压调速的,使用的PWM调节器。

网友:
要好好在这方面加强了

网友:
线圈串电阻调速,电机自身带的一个电阻调节盒

网友(点评):
是不是小功率的电机才这样调速呢?电阻会发热烧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