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位移开关,请教

楼主(2012-01-31):
我想测量滑块从一点走到另一点的时间,打算选用两个传感器,两个传感器分别感应,不知道能否实现?本来打算用电感接近开关,估计不行。看到巴鲁夫的网站上有模拟位移开关,好像可以,不过没有用过,请各位指点。拜托了!

网友:
用PLC 应该很好做啊,普通接近开关肯定不行,有误差,用2个对射型开关,欧姆龙EE-SX670
起点取下降沿开始计时,终点取上升沿结束记时,这是PLC 的基本功能

网友:
对射开关是散射的啊,接近开关前面加档块是否可行?

楼主:
我也是想加挡块, 午子仙毫  您的看法呢?

网友:
这种开关不是散射得,高精度的伺服定位都用他做原点,ABS模式除外

网友:
接近开关误差大,同样的位置,相差几百毫秒触发很正常,关键看你要求的时间的精度

网友:
模拟位移传感器输出线性电压或电流信号,可以理解为更高级的接近开关。其输出信号于传感器面和目标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其输出特性曲线在所有范围内都是线性的.此传感器用在测量及控制的许多用途中,可以非常精确地确定切换点.测量距离、测量厚度、测量流量、跟踪表面波纹、记数、定位、监控定位、挑选各种不同尺寸和不同材料的部件。

网友:
用好一点的接近开关做两点间的平均速度测量,可以的,但是两点间距离要人工设定。另一种就是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比如光栅位移传感器,磁栅位移传感器、荣栅位移传感器、电阻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