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标注正确吗

楼主(2012-01-31):
我的这个标注正确吗?请明示,详见下面的截图
主要是看我的图纸的周边的8
个直径64mm的小孔的标注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孔的粗糙度有点大。

网友B:
标注方法好像和手册要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孔的粗糙度有点大。

基准面选择的对吗?谢谢

网友(点评):
感觉基准面选得不准确吧,放那是以内孔中心还是以外圆的中心为基准啊?有点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方法好像和手册要求不一样。

您觉得应该怎么标注?谢谢

网友:
你的小孔好大,都64了。 ,标注看着有点怪怪,看来要自己也要回去补补制图课了。灌水飘过~

网友:
外径呢              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尺寸显得拥挤了,如果能标到侧视图上估计会好一点

网友:
尺寸标注可以标注在尺寸(延长)线上,不应该放在形位公差框上。还是看看手册吧,仅供参考。另外位置度的基准也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准面选择的对吗?谢谢

严格的是第一基准面应该选择零件的侧面,第二基准面选择中心的孔。

网友:
基准选择有问题,应该选择侧面和端面两个基准

网友C:
楼主:位置公差应该在尺寸公差之内

网友:
直接写个均布就行吧,不用标度数了

网友:
中间又没剖,不能做基准面。不然检验的时候基准哪找去,虚线怎么能定

网友:
内孔或外圆为基准,¢520加框表示理论尺寸,¢64位置公差,该这样定位。

网友:
6-¢64均布就可以了,不标6×45°

网友:
能看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的是第一基准面应该选择零件的侧面,第二基准面选择中心的孔。

给个截图看看,草图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置公差应该在尺寸公差之内

这个说的不怎么明确呢,请上个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置公差应该在尺寸公差之内

请给个截图明示,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截图看看,草图就可以

请参考这个图的标注。

网友D:
位置度0.5,孔径+0.2,这个孔的要求不高。看标注是否合理,只要看能否加工出来,以及能否检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这个图的标注。

如果没有基准面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位置度0.5,孔径+0.2,这个孔的要求不高。看标注是否合理,只要看能否加工出来,以及能否检测即可。

老师,我的这个构件是个联轴器垫板,仅仅厚度为4mm,

网友E:
好像有问题,基准C应标注在孔轴心线上,就是应以轴心线为基准。你将基准C设置为对称面,用它来限制8个64孔的位置度---不对。应将基准C对准520或270的尺寸延长线上(就看你要求和那个型面的位置度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问题,基准C应标注在孔轴心线上,就是应以轴心线为基准。你将基准C设置为对称面,用它来限制8个64孔的 ...

噢,明白了,感谢您详细的回复

网友F:
呵呵,基准就是21楼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基准就是21楼的那样

我这个图可以不标注基准吗?谢谢

网友:
中间的 孔 270的 应该在外面~

网友:
不标基准怎么行,你可以查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网友:
位置有些不对,移动一下就好

网友:
基准选得好像有点问题,你标的C基准看不懂

网友:
你想要的,大家说了很多。我说说别的
1  直径400和520应该在30角范围内,你把它标上上面不行,
2  直径270不能被线压,应该调整位置
3  有的同志说应该写8孔均布,是错误的,不写均布就是均布,不均布才标角度,你标角度,就是不均布
4  我好像记得  全部  2字也不需要

网友:
1、8个φ64孔只要加注“均布”就可以了,8×45°就可删去了(一般不这样标注)。2、位置度标注中现标的C基准,不正确,不能有效限制其与孔φ270或φ520之间的位置关系,应改标在φ270或φ520的轴线上。3、孔φ64的公差是0.2mm,其位置度公差(最大实体尺寸)是0.5mm,这个综合检具能够制造得出来吗?

网友:
看起来怪怪的·~多看看机械制图手册吧

网友:
粗糙度也太大了吧,形位公差又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