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侠:解决缠屑,你们都用啥招?

楼主(2012-01-31):
      近日遇到车削的缠屑问题很是头疼,有的缠屑严重拉伤已加工表面,极大影响产品质量;有的缠屑影响了中心架的定位,造成产品跳动超差和打刀等问题;有的缠屑造成频繁打刀,即影响产品质量也增加了刀具成本。

请教各路大侠:解决缠屑,你们都用啥招?…最好是从工艺参数上想办法…

网友:
在刀具上想

网友(点评):
要是能讲再具体点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和卷削槽的大小和前后倾角有关

网友(点评):
言传不如身教。多看多练

网友:
不好说。眼看是最实际的。你就在刀的屑槽上想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叫铁屑不缠。要么短,要么断。不知什么材质?加工要素?刀具?

游客

网友(2012-06-16):
不锈304 数控刀片都能断屑。刀片选对,最好照刀片理论参数进行走刀速度,转速 吃刀深度
不如换把手磨刀试试吧。没做过数控。刀刃低些,或许有效
材料时40Cr,调质,HRC20-30,挺软挺粘的。刀具是涂层刀片。

网友(2012-01-31):
自己烧刀头的话,主要在于开槽上,槽的弧R越小越好。
自己感觉这样

网友(点评):
我对车刀的一些专业词语不怎么熟悉,要是大侠能对“…开槽上,槽的弧R…”这几个词进行解释一下就太感激了。

网友:
修磨负倒棱,并在刀尖处磨出2~3mm的负刃倾角,让刀刃变成一个折线(最好让折线的顶点位于吃刀深度的一半而不是局限于2~3mm),这样就会使切屑的断面成瓦楞形,加强了塑性变形,就能够形成卷屑了。断屑的关键在于加强切屑的塑性变形,再好的钢材多折几下就会断裂。不要迷信成型刀片,它更多考虑的是通用性,针对不同的材料要进行适当的修磨,或者干脆自己动手磨把刀来试一试。

网友:
用带有断屑槽的刀片呀,切屑是跟你的材料还有加工参数有关的,再加上选择正确的断屑槽,这样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麻烦你下次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哦。

网友(点评):
在工艺参数上怎么调整?

网友:
在刀具前刀面磨出断屑槽(台)或使用断屑器。

网友:
除了在断屑槽和切深进给关系上想办法外,还有以下几种方法供参考:1.刀具倒置,让铁屑向下排 2.加断屑的装置, 3.用一些刀具厂家的高射流的刀杆,用高压内冷把铁屑抬高折断,

网友(点评):
在切深进给关系上想什么办法?

网友:
转速300,切削深度单边1.5,进给速度每转0.25,涂层刀片的话按这样的参数车出来的铁屑会是碎的,看你车出的效果是转速太快了

网友(点评):
高速切削,线速度好像是160-170,真不能降到大侠说的那么低,节拍上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