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铝冲件上的材料纹和冲压痕迹打磨掉,有何办法?

楼主(2012-01-31):
各位师傅,如果把铝冲件上的材料纹和冲压痕迹打磨掉,并且不能有打磨痕迹或划痕有什么好方法?用砂纸手工打磨效率太低了,气动工具还没找到合适的磨头,铝屑容易粘在磨头上造成划痕,哎!各位师傅帮帮忙啊!

网友:
有了划痕就不好办了,如果可能可拉丝。在生产前你可以贴膜保护。

网友:
布轮涂砂抛光效率高,如用较细的磨料,表面可达到镜面效果。

网友:
拉丝是什么啊?没听说

网友:
使用前哨的S0401类风动工具,安装页轮,具体看什么号粒度,看你是零件状况了。高效,哈哈!
页轮或者可以使用活柄页轮,具体你没说明白,所以具体型号你可以慢慢选。
你有零件的状态照片的话,估计很快就会有人帮你选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