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阵列时有预览,为什么最后没显示?

楼主(2012-01-31):
今天 ,练习画电风扇时 ,使用扫描 画出一个网的罩。结果 怎么也不能圆周阵列出来
有黄色的显示 确定后没显示 这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 打开 哪个网上下载的实例可以看到圆周阵列
晕哦  搞了一天了

网友:
这是 什么来的呢???!!!哈哈!

网友:
因为软件一运算发现不符合规则,所以没结果,建议特征阵列和实体阵列都试试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识了!

网友:
楼主是在零件图里圆周阵列吧?看图片好像不能成一个实体,所以就会有错误,可以阵列实体试试吧。

网友:
看图片示意,试一下吧。

网友:
零件内相连部位阵列特征,不相连的要选择阵列实体

网友:
你这个零件要阵列的部位不相连,所以在阵列里面要选择“要阵列的实体”

网友:
如果阵列后不连接需取消合并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