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变身内圆磨床组件:日本微型气动磨头变身组合车床刀架65000转超高速动力磨头

楼主(2012-01-31):
刀架是德国齿轮式快换刀架,所以不需要用垫刀片调整砂轮轴(刀尖)高度,气动磨头也不像电动磨头那样容易过热烧毁,所以动力持久耐用,并且可以把冷却喷头强力喷注到内孔里而不必担忧电路短路等危险事故。气动马达是空心弹簧夹头,所以可以很方便的更换磨粒头,当然现在有些是合金旋转锉刀,使用合金旋转锉刀可以磨削50度左右的材料可以保持很长的使用寿命,还可以磨削很多质地很软的材料,比如铜铝等不太适合砂粒轮磨削的。

前几天收了一套日本UHT的17毫米直径的微型气磨头,应该是日本原产的,查淘宝这款机器有日本原装与国内高仿与低仿两种。不管怎么说这个磨头的刚性确实很好。这个微型气磨头精度很好,主轴是3毫米连体开三条缝的弹簧夹,不能装夹3.175毫米柄,非常可惜,我用小钢棒,3.175钻头断的柄怎么也推敲不进去,最后使用一个T20的梅华型批头胀开一点点,然后再塞3.175毫米柄也失败了,一点也没有伤到夹头,查了一下有32型号的气磨卖的,那个可以装夹3.175柄,看来这个高精度整体气磨机为了获得最小尺寸最大功率最大刚性只能牺牲夹头的变通性。每分钟耗气量120-160升,怪怪,这个相当于一台2-3匹的直联空压机的额定排气量了。

楼主:
下次我要弄一台气动角磨机做动力头,那样扩展性更强,可以成为外螺纹旋风铣床,外圆磨床,可以完成螺纹磨床的作业。并且可以对超硬材料的磨削加工,可以替代卧铣床,使普车可以替代外圆磨床,卧式铣床铣圆柱面。远期目标是使车床尾座高精度对准后能够实现小直径料的摩擦对焊。

网友(2012-04-08):
这种可以用在哪些场合呢?

网友:
微型气磨头这样夹容易变形。用线切割做个夹具多好呢。

网友:
200大,才600长,很好车的,先把外圆车好,用中心架扶住,两头车,我做过500大,3米长的孔

网友:
这个“磨床”靠什么来 保重精度 靠普车来保证ma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磨头的相关资料和产品样本??有的话请分享一份..谢谢!

网友:
要求不高,简单的

网友(2012-10-06):
这个气动磨头一般是用来打磨模具的吧,曾经在模具厂看到过。

网友(2012-12-16):
能达到内外圆磨床磨削后的形位精度吗?
 毕竟不像液压传动的磨床那样稳定。

网友(2013-05-07):
很不错的创意,学习了!

网友(2014-07-23):
气动磨头没有结构图精度还直得不好说。因为气体可以压缩的,这什大的压力用在轴承还是动力,说不清楚,上结构图。

网友(2014-12-18):
抛光还是很实用的,磨削要考虑工件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