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窝深度尺寸检测——求助

楼主(2012-01-31):
如图,怎样测得H值。直径70mm(使用常规量具或测距仪,不考虑三坐标类的)精度0.01mm。

网友A:
如上述是平面到圆弧最低点的距离,可采用千分表。千分表使用尖针进行测量,尖针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上述是平面到圆弧最低点的距离,可采用千分表。千分表使用尖针进行测量,尖针越小越好

谢谢回复,H值是:上段圆弧的下弧线到下段圆弧的最低点。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常规量具没有办法达到0.01的精度

网友B:
请问球窝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球窝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加工中心,型号不清楚。

网友:
公差大的话也可以用千分表,圆弧是用一把球刀加工出来的花程序可以保证.

网友:
我想你可以再你公司加工的时候用比较法来测量

网友C:
就用深度规就可以吧,发个图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深度规就可以吧,发个图你看看

谢谢扬天。已设想了一个方案。将一已知高度的球缺(R设定等于上圆弧线),然后将球冠中心开孔。再用进行间接测量及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扬天。已设想了一个方案。将一已知高度的球缺(R设定等于上圆弧线),然后将球冠中心开孔。再用进行间 ...

呵呵呵,你一开始提到只用常规量具,所以我说0.01精度达不到。
现在你的办法当然可行,不过已经属于检具范畴,不是常规量具了。精度仍然不能达到0.01。
上缺口圆弧线直径偏差、倒角偏差达到都可能影响测量结果。不知道你的零件具体要求是多少,不一定非要达到0.01,满足你要求就行了。至少你的办法比已经提出来的所有方案都靠谱一些

楼主:
恩,估算了一下,测量精度满足要求了。
谢谢各位的建议和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