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冲床的液压系统,寻好的方案

楼主(2012-02-01):
小弟求助:
工况:一个液压站给系统10左右油缸供油,缸径大概80、125、200.行程35mm。系统压力10Mpa左右。油缸带着冲孔模具在0.5mm左右的钢板上冲孔。
要求冲压速度很快。每个油缸动作一次在0.3s左右。

有没有什么好的液压原理设计方案?我的想法,给系统加一个足够大的蓄能器,油缸不动作的时候泵组给蓄能器补油,补油时间大概5S。不知道高手们有什么好的想法?

网友A:
本人不怎么懂油压动力,缸径大小不一速度是不是不一样哦?蓄能器的作用是饱压力的。起到稳压作用。如果一个液压站同时让三组油缸工作且你三组油缸缸径不一样,速度很难稳定一致哦。可能本人不是完全理解你的原理。交流学习来的。

网友:
估计不行,气缸可以

网友B:
在咱们家(本论坛)有用气缸冲压的,998大侠发表过议论,冲模里的薄片用压缩空气往外吹的那种。

网友:
这个建议楼主考虑一下气液增压缸吧。现在的高速气液增压缸比如100MM缸径的可以达到每分钟120次100MM的行程,8吨增力行程6MM。且成本远低于楼主的设计构思。

网友(点评):
能达到8T的输出力?版主是否能多给点资料,比如品牌型号?SMC有吗?

网友C:
可以参考下气液锤,电液锤和破碎锤的结构。关于蓄能器我认为是这样,这么薄的钢板,光凭惯性就可以了,蓄能器应当小一些,蓄能器太大到末端还有较大作用力,这个力会作用到结构上,于寿命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不怎么懂油压动力,缸径大小不一速度是不是不一样哦?蓄能器的作用是饱压力的。起到稳压作用。如果一个 ...

你好 谢谢你的关注。
可能我的问题没说明白。
1、我的思路是蓄能器当油源,13秒是一个节拍,3秒油缸动作,这三秒靠蓄能器供油,比用泵供油的优点就是响应快。其余空闲的10S用小泵即可将蓄能器的油补满。 这样好处是:小泵小电机即可满足要求。系统响应也快。
2、我的油缸不需要非常准确的同步精度。每个压机只有一个油缸。

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咱们家(本论坛)有用气缸冲压的,998大侠发表过议论,冲模里的薄片用压缩空气往外吹的那种。

通过计算  125缸径的汽缸,在0.6Mpa的气压下 能输出力是0.5吨,满足不了我的要求,谢谢。

能不能麻烦帮忙找一下998大侠的帖子  是不是说的废料片脱模的思路  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家太大了!我都不知道在哪找了,不过我都把那种方法什么的都靠脑子记下了。总之会有一天本人的维修工作遇到难题会有所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下气液锤,电液锤和破碎锤的结构。关于蓄能器我认为是这样,这么薄的钢板,光凭惯性就可以了,蓄能 ...

是个好的思路,谢谢
我最大油缸输出力要到25T左右。虽然板料薄,冲裁的面积大,冲裁的线长度大。

网友:
气液增益缸可以达到200吨的冲压力,几吨的输出力很容易实现的。气液增压缸是结合气缸和油缸优点而改进设计的,液压油与压缩空气严格隔离,缸内的活塞杆接触工作件后自动启程,动作速度快,且较气压传动稳定,缸体装置简单,出力调整容易,相同条件下可达到油压机之高出力,能耗低,软着陆不损模具,安装容易并且特殊增压缸可360度任意角度安装,所占用的空间小,故障少无温升之困扰,寿命长,噪声小,等核心特性。 增压缸使用一般气压即能达成油压缸之高出力,不需要液压单元。应用范围:压印标记、弯折型材、模具冲孔、冲切钢材、型材碰焊、挤模成型、压平校直、铆接锻压、整型钣金、紧密装配、铆合连接、金属冲压等。 发两张图片楼主参考一下吧。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很多的。

网友(点评):
有详细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