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如何能够增加韧性?

楼主(2012-02-01):
环氧如何能够增加韧性?这个有难度了啊!主要是现在流行的材料啊!

网友:
你这个没有说明白了,干吗用是主要的,

有纸环氧,一直到碳环氧都可以选择,韧性可以非常大,就看什么纤维了,高韧性可以用铝箔--芳纶结构,多层层压,

楼主:
谢谢了啊,我主要是灌封用的,里面是高温高电动力,高绝缘性能,我现在用的是普通环氧兑固化剂!不行,感觉太脆

网友:
环氧如何能够增加韧性?这个有难度了啊!主要是现在流行的材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