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使用时出现错误,求大侠指导

楼主(2012-02-01):
在装配的时候,直接在toolbox里面把需要的螺钉螺帽拉出来,碰到了这个问题
图片1
然后点是,出现
图片2
这是为啥?
有没有大侠知道!!
只要是没用过的标准件都可以拖出来,用过的不行......

网友A: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

sw2008的

楼主:
顶起!!!!!!!!!!!求解答!!!!!

网友:
做得不错哟!做得不错哟!

网友:
不好意思,爱莫能助。但我顶顶

网友:
toolbox与软件版本是否一样,不行可以下个新的版本
现在出2012了

网友:
“只要是没用过的标准件都可以拖出来,用过的不行......“

网友:
“只要是没用过的标准件都可以拖出来,用过的不行......“
我没用过2008版的,但之前用07版的好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想是不是每次你拖出来的标准件是不是都有提示另存为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只是我的猜想,目前能力有限,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