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轮齿侧间隙,请教

楼主(2012-02-01):
1对M2齿数36标准直齿轮配合,要求齿侧无间隙,怎样设计或调整才可行?

网友:
做成斜齿,接触面积多,紧密。S型的齿轮加工成本高。

网友A:
有种是用偏心套,首先齿轮本身精度要高,控制好齿厚和中心距,然后再用偏心套调整侧隙,但侧隙是必须要有的,有个适宜的值,以防止热涨和受力变形而卡死,并形成油膜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是用偏心套,首先齿轮本身精度要高,控制好齿厚和中心距,然后再用偏心套调整侧隙,但侧隙是必须要有的 ...

谢谢!
传动重合度要求高,所以齿侧间隙越小越好,请问:
1、如2楼所说,可否有其它类型齿轮代替?
2、侧隙能否达到5丝或以下?
3、模数减小可否有改善?
4、5丝以下间隙一般精度要求多少为宜?

网友(点评):
重合度跟侧隙没有直接的关系,想要重合度大就用斜齿轮,侧隙主要是影响运动的传递精度和回程误差,大小还是要根据运行条件来确定,或查阅工具书的参考值,5丝可以达到,但可能没必要,模数小,它需要的侧隙就小一些

网友(点评):
另外5丝即使能够达到,也未必就合适,根据工作条件有最小侧隙的要求,如果有必要则最大侧隙需要控制一下,一般要求不严格时对齿轮精度也没有直接的要求,用齿厚和中心距来控制,要求严格时再考虑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传动重合度要求高,所以齿侧间隙越小越好,请问:
1、如2楼所说,可否有其它类型齿轮代替?

呵呵写错了,重合度应该是重复定位精度,
消除侧隙就是你说的想要保证运动的传递精度和回程误差,
通过调整中心距目前基本可行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是用偏心套,首先齿轮本身精度要高,控制好齿厚和中心距,然后再用偏心套调整侧隙,但侧隙是必须要有的 ...

请问,齿轮传动侧隙必须有?无侧隙齿轮传动真的会卡死么?

网友(点评):
绝对的无侧隙是不存在的,也总是需要侧隙的,但也有专门的消除背隙的措施,具体你搜一下就有一些资料

网友:
可以采用一定消隙机构

网友(2013-05-04):
有没有计算公式  具体怎么算啊

网友(2013-11-17):
受益匪浅

网友(2015-12-29):
引用 楼主:
呵呵写错了,重合度应该是重复定位精度,
消除侧隙就是你说的想要保证运动的传递精度和回程误差,
通过 ...

lz为什么不考虑闭环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