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锈钢支架,何种工艺可制造?

楼主(2012-02-01):
某支架,不锈钢材质(304等),不知道何种工艺可制造。求指点。
尺寸约为14x14mm粗细。

有人说是冷镦。
之前也有专家回复说是胎具冲弯(没太记清楚),但具体是什么工艺呢?网上查到的资料也不多。
另外成本上也要考虑,要20RMB左右。
重量大概500g,现在不锈钢大概20RMB/kg吧?材料费10RMB左右。
不知上述工艺是否能做到?或者其他工艺?

多谢诸位!

PS:顺带BS一下论坛jxcad,里面的斑竹都太二了。

网友A:
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较简单的方法还是折弯机折吧,画好线在折。凭经验来判断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较简单的方法还是折弯机折吧,画好线在折。凭经验来判断平行度。

嗯……折弯机恐怕不行,因为对两个面的位置度、平行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另外,下料怎么下呢?线切割成本比价高吧?

谢谢了。

网友(点评):
线切割的成本是按每平方毫米来算的,贵!

网友(点评):
折弯后,加工两个基准面

网友:
如果两大的话开个模具,外行话,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B:
如果量不大,可以做工装,即在平板上焊几个定位销,手工折弯。

网友:
有没有考虑铸造出来........

网友:
学习学习,不知何种方式比较经济实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折弯机恐怕不行,因为对两个面的位置度、平行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另外,下料怎么下呢?线切割 ...

可以考虑激光或者水切的呀,或者火焰切割

网友:
材料厚度长度孔的要求等不知道啊?

网友:
做个工装.0.0.0.0.0.0.0.0.00
                  .0.0.0.0.0.
          .0.0.0.0.0.0.0.0.0.0.00.
                         .0.
                         .0.

网友:
采用模具,把弹跳量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量不大,可以做工装,即在平板上焊几个定位销,手工折弯。

嗯……这种料厚可以手工折弯吗?年产量大约5w。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量不大,可以做工装,即在平板上焊几个定位销,手工折弯。

嗯,是个方向,之前也考虑过。首先得更改一下设计,这么厚的疏松很难控制。
更重要的是……价格太高了。因为要把浇口、冒口都算进去,找供应商问过价格,实在接受不了。

网友:
用冲模冲压 可以联系13826474094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种料厚可以手工折弯吗?年产量大约5w。

谢谢。

太硬了可以加点热啊,用长料,折后截断,再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激光或者水切的呀,或者火焰切割

不锈钢不适合火焰切割,等离子,激光和水刀可以

网友:
下料用剪板机剪,做工装压出来。

网友:
剪板机下料,折弯机折弯。不知道你设计的东西的技术要求,希望你出个零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