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中的铜底板加工工艺如何?

楼主(2012-02-01):
本公司制造的百分表零件中的铜底板一直整平不好  平行度很难达到0.03~0.05mm  请问一下大侠们  如何加工才能保证铜底板的平行度   用的材料是HPb59-1 半硬铜板

网友:
追求高质量的话,还是得双面磨。

我们的客户哈量成量也不是100%磨过。

冲压---整平是常规工艺,夹板上会留下许多麻点。

据里面的老师傅说,麻点是整平时去应力的痕迹。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在没有加厚原料厚度的情况下(也就是不用双面磨) 怎么样冲压整平能达到最佳的平行度

网友:
刚刚问了师傅。

说冲压前热处理,麻点分布由深变浅,压机终点设定得比铜板略低以保压足。

就知道这么多了。

忘了说,TESA用我们的滚齿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