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的PV7先导式变量叶片泵和PV7 A型的直接式变量叶片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01):
小弟最近在选型时遇到一个问题 力士乐小排量的变量叶片泵是PV7 A型   以前就用过PV7先导式变量叶片泵   请教各位前辈这两种形式的泵有什么区别

楼主:
PV7 A型的变量叶片泵是直接控制的  否为内控式?

网友:
对照一下说明书,力士乐网站上应该有的。

网友:
对照一下说明书,力士乐网站上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