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厂承揽了一批薄铝板的零件,求夹具销售商

楼主(2012-02-01):
近期我厂承揽了一批薄铝板的零件,为了克服零件变形,想使用真空吸盘。

各位老师、师傅、朋友们能提供销售信息的,本人不胜感激,真诚地说谢谢!!!

我在天津。

网友A:
液压夹具行吗?我们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夹具行吗?我们可以做

你好?液压夹具能够平稳的将150*220*5mm铝板(有机玻璃板)固定,使用刀具加工后铝板(有机玻璃板)剩余约2mm厚,加工后平板误差能够小于0.15mm就可以。谢谢!!!

网友:
用胶水粘住再加工  丝丝看

网友:
汽车生产线中的钣金件,为避免碰伤、划痕,我一般推荐客户使用真空发生器,确定好抓取位置,选好吸盘(无痕吸盘或油性吸盘)。
图中为瑞典PIAB真空产品(真空发生器、真空吸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液压夹具能够平稳的将150*220*5mm铝板(有机玻璃板)固定,使用刀具加工后铝板(有机玻璃板)剩余约 ...

整个上表面都要加工吗?这样的话怕是没有压紧的位置了!能贴张图上来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液压夹具能够平稳的将150*220*5mm铝板(有机玻璃板)固定,使用刀具加工后铝板(有机玻璃板)剩余约 ...

用PIAB吸盘配合真空发生器,精密加工滑板、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IAB吸盘配合真空发生器,精密加工滑板、玻璃。

谢谢!实在买不到现货就只有自己加工了。

网友:
你好,你是天津哪里的,方便的话,我想到现场看一下。我们做铝件还可以

网友:
吸盘自己做喽,想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很简单的!装个真空泵就好了,真空泵一千多块,

网友(2012-06-07):
机械加工真空夹具还需要吗?我有这方面的资源qq85340125  13776026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