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样的轴承?担心轴承配合会咬死

楼主(2012-02-01):
工作条件:1.直径70mm 滚筒转动,长度300mm,转速70转/分
                  2.两轴端滚动轴承,轴端直径25-30mm
                  3.滚筒工作温度在200度左右,

问题点:怕滚筒温度高,传热给周边零部件,使周边零部件温度上升,对操作安全不利。
              轴端受热尺寸也会变化,担心轴承配合会咬死。

该怎么解决?

网友:
連(聯)座軸承!上網查就知了!

网友:
用c3以上间隙的轴承应该可以,不过市面上很少大于c3游隙的。也可以用SWC之类的耐高温轴承,带座轴承也有耐高温的

网友:
那就用陶瓷轴承。一端轴承轴向固定,另一端计算出轴的伸长量,轴向就设定该数据为位移量。

楼主:
用陶瓷轴承能保证附近零部件温度不能太高么?需不需要一些隔热措施?

网友:
上百度文库查询,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转速不高,工作温度超过普通滚动轴承工作耐受极限的,一般都是用滑动轴承,如石墨无油衬套或注油的静压轴瓦。

网友:
我同意7#楼的观点,用滑动轴承

网友:
轴承所受载荷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