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护套一览表

楼主(2012-02-01):
螺纹护套一览表,希望大家用得到。

网友:
不知道螺纹护套是在什么情况下用的。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
螺纹烂牙,底径大了,螺纹使用频率高等等等。

网友:
应该是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对螺纹进行碰撞损伤,给螺纹加保护套进行保护

网友(2013-03-29):
顶起以下就是没有声望啦

网友:
软材质和经常拆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