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支架垂直度总超差,是我们的供应商太弱了还是真的不好做?

楼主(2012-02-01):
如图支架,3个零件组成,材料都是304不锈钢  6mm,
我们的供应商做得很累,做了n次,垂直度都在0.5左右,达不到要求的0.15
大家看看,如果你们做,会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要求?

  • · 基础|主题: 795, 订阅: 90

网友A:
你哪的,有多大的量,我来给你做。

网友(点评):
他在上海。

网友B:
这是结构新手设计的,成品率高不了,

你把它改成冷弯件,尽可能减少焊缝,纵向能加冲压筋的要加,作好先整形,再加工,变形就会小,基本可以保证的,

阿拉设计这些支架,都是用压铸铝的,精度非常好,你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一言中的,结构设计有问题,加工就很难保证了,不怪供应商,修改设计吧。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压铸铝的成本怎么样?

网友(点评):
有批量就可以,小的减速机,包括激光设备的支架,阿拉都用这个,性能稳定,不变形,加工量小,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不能分享些成熟的结构设计,或对于结构设计有哪些应该注意的,谢谢先啊!

网友C:
有多大的量,我来给你做。

网友D:
看这样的设计真受不了,还怪供应商不行。如果不进行焊后加工,只靠焊接来保证0.15的垂直度,确实不太好做,焊后又无法整形。不锈钢加工时,又易变形。要保证焊接的高精度,需要先做焊接治具夹具,保证形位公差要求,预热,然后用氩焊来多点焊接。满焊的话肯定会超差的。理论上讲氩焊多点焊接,变形量很小。但是图上明显产品焊接应力不均,靠焊接来达到精度要求太难。

网友(点评):
应是焊后加工吧?

网友E:
这个确实工艺性不好,焊接变形不好控制

网友F:
有供应商陪你玩就不错了
靠焊接来保证这个
梦话、
建议用锻造成型件后加工
那样精度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G:
LS几位大侠没有仔细看图吧,LZ的图纸焊后留了1mm加工余量,垂直度达不到要求是因为机加前焊接件没进行去应力处理导致的,

网友(点评):
是这个设计的刚度不好,卸装卡以后的变形也会比较大,首先要改设计,做压筋,提高刚度,再谈后续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的,有多大的量,我来给你做。

这个量还真的不大,每次就做几个,连两位数都不到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结构新手设计的,成品率高不了,

你把它改成冷弯件,尽可能减少焊缝,纵向能加冲压筋的要加,作好先 ...

数量很少,不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产品,
客户设计的,没办法更改结构,
这样看来真的是做不到他要求了!?
我得去和客户沟通一下

网友(点评):
阿拉对于这类零件,就是安排人给他设计一个新结构发过去,一般就是对方签个字就确认了,大家都方便,以后他就把其它设计也拿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大的量,我来给你做。

不好意思,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样的设计真受不了,还怪供应商不行。如果不进行焊后加工,只靠焊接来保证0.15的垂直度,确实不太好做, ...

不是怪他们不行,我是来这里找找办法的,这里人多高手多,说不定有人有办法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样的设计真受不了,还怪供应商不行。如果不进行焊后加工,只靠焊接来保证0.15的垂直度,确实不太好做, ...

目前工艺是激光下料,整形,氩弧焊,整形,铣底平面,铣垂直面,喷砂

网友(点评):
加除应力热处理,先铣垂直面再铣底平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工艺性不好,焊接变形不好控制

确实是这样的,材料薄,窄长,
主要是焊接变形和铣加工时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供应商陪你玩就不错了
靠焊接来保证这个
梦话、

铸件的话,象这种量不大的,不知道价格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LS几位大侠没有仔细看图吧,LZ的图纸焊后留了1mm加工余量,垂直度达不到要求是因为机加前焊接件没进行去应力 ...

确实,虽然留了加工余量,但是正如998大侠说的,刚度不够,在铣加工时进刀很小也会变形。

网友:
结构设计和加工方法都有问题。量也太小,做压铸模具不划算啊!,是否可以考虑用铆合加工。

网友:
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焊接后加工变形很大。批量不大,每次也就几十到1、2百件,加工要求精度还挺高,为了节省成本还不能用压铸铝。只好找外协厂家用不锈钢板焊接焊后加工,基于以上条件,对于这种问题只能修改结构或者改进焊后加工的加工工艺和装夹方式。对于很多时候,为了实现产品使用要求,是不能修改结构的,那就只好在优化加工的方面入手了。

网友:
不知道如果加厚底板使之不易变形,在铣侧面保证垂直度可行否?

楼主:
我和客户商量一下,底板用10mm的,然后再在机加工前加上去应力处理吧。

这个去应力处理应该怎么做?

网友:
可以用时效处理吧

网友:
热时效去应力比较好搞吧

网友:
不用3个零件拼焊,直接一个零件折弯成形,只需要很短的焊缝就可以,是否可行?机加工变形就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控制了。

网友:
单件量少,成本太高,难做好。

结构不谈,做这个还是要点技术的,焊接方式方法很重要。

咱这老师傅搞这种蛮有心得的。

网友(点评):
大侠 那你说出来大家吸收哈经验! 呵呵

网友:
这个不应该有那么难吧,看图纸是焊后加工,怎么能达不到要求呢?

网友(点评):
结构刚度不行,卸夹就变形

网友:
这种焊接结构,精度确实是很难保证的,建议降低要求,或者焊接后退火,再做机械加工。

网友(点评):
降低要求,那也要客户同意才行。没办法只能从工艺上改进

网友:
多花点RMB就可以达到理想精度了

网友:
数量不多就折弯吧,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焊接变形量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是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