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AW-2007相当于国内什么牌号?

楼主(2012-02-01):
EN AW-2007相当于国内什么牌号?

网友:
有人知道吗?我也想了解下唉,只查到是AlCuMgPb
有没有中国的近似牌号?

网友:
百度到了这个,
AlCuMgPb是德国的铝合金牌号,属铝铜合金系列,即美国和法国标准中的铝合金2030牌号.无中国牌号对应.

AlCuMgPb成分如下:

Si0.8%,Fe0.8%,Cu3.3~4.6%,Mn0.5~1.0%,Mg0.4~1.8%,Zn0.8%,Ti0.2%,Bi+Cd+Pb+Sn1.0~2.5%,杂质0.1~0.3%,其余为Al.

AlCuMgPb机械性能:

  抗拉强度:35Kg/平方MM,屈服强度25,伸长率8%,布氏硬度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