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喷涂零件如何保护——请教

楼主(2012-02-01):
有箱体类零件,只需单面喷涂,不喷涂的面大家是如何保护的?

网友:
是喷涂油漆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啊。如果是油漆的话不喷的面可以涂上黄油。

网友:
一般都是缠绕胶带 ,,,,,,,,,,,。

楼主(2012-05-20):
不是喷漆,是喷粉,缠绕高温胶带,成本高且花时间,是否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