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主动量仪的数值会随着量仪表头的温度升高而变得不稳定?

楼主(2012-02-01):
      近日,有个磨削师傅和我讲,原来主动量仪的表头直接放在砂轮主轴箱上,随着砂轮主轴箱的温度升高,量仪表头的温度也会升高,量仪的数值就会变得不稳定(最终体现就是产品尺寸不稳定,老得调量仪),后来不知道谁想的招,在主动量仪表头的下方垫两块木块,使主动量仪表头和砂轮主轴箱的分开,使砂轮主轴箱的热量不传给量仪表头,这样调整之后,主动量仪的数值就变得稳多了,其它磨床的师傅看到了效果,也纷纷效仿,现在基本上车间所有的精磨用普通磨床都在主动量仪表头的下方垫了木块。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从师傅肯定的语气中能感觉到,效果确实很好。

      请教:普通磨削用的主动量仪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量仪表头的数值会随着量仪表头的温度升高而变化吗?量仪表头的数值会随着量仪表头的问题升高而变得不稳定吗?

网友:
仪器说明书有关于使用温度、环境振动等等的要求,可能你们没注意看。
图片中的原理和你用的万用表原理没有多大差别。
有的量仪会带有温补,但是你图片中的这种不带,有变化正常,精密加工温度变化大了本来就不合理。
顺便说一句,零件一致性不是只和主动测量有关,更重要的是机床本身的精度。机床本身不好,再好的主动测量也难以达到与量仪匹配的一致性。
你可以找螺旋线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