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挤压机油路解析,请教

楼主(2012-02-01):
  我现在在一家上海的民营企业做设备维修方面的、主要是大的铝材的挤压机、型号有800T 1650T 1800T 3600T 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对于压机上的油路还是比较茫然、我自己有压机的油路图纸、简单的看的懂、稍微有点花哨的就看不懂了、希望大家帮忙指导指导。找到瓶颈突破。

网友:
晒出来,大家帮你吗!

网友A:
厂子里没有液压工程师吗?现在经常见奇怪的问题,

你工作一年,不懂非常正常,有图纸,拿给工程师看,他告诉你哪里是什么,你记到图纸上就行了,把图纸铺地上,就会修设备了,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B:
把不会的图纸给大家看看兴许有高手帮忙
光这么问估计别人不好回答

网友:
原来在太重的时候接触过一些,太重做的吨位好型比你说的大,貌似国内做l铝挤压机的就是太重和西重所吨位比较大吧

网友:
不把图纸贴出来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楼主图纸呢?让大家看看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子里没有液压工程师吗?现在经常见奇怪的问题,

你工作一年,不懂非常正常,有图纸,拿给工程师看,他 ...

l老师傅心急太重、不肯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不会的图纸给大家看看兴许有高手帮忙
光这么问估计别人不好回答

0

网友C:
图纸太不清楚了 看起来挺复杂

网友:
看不清!能弄明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太不清楚了 看起来挺复杂

  这是局部几个磅的油路 。插装阀用途有点看不明白、请指教 谢谢

网友(2014-04-14):
    图纸看不清,你可以根据现场油管走向,阀门动作再结合图纸就清晰了。每个厂家生产的挤压机器不同油路也有所不同,最简单的机器是柱塞油泵-溢流阀-单向阀-合流-顺序-(减压阀)进退换向阀。叶片泵-1溢流阀-单向(带小叶片泵去导压,也有先导压力独立泵)去剪刀换向,模座换向,料胆换向,2机械手溢流阀(机械手换向,推缸换向)。先导泵-先导溢流阀-单向阀-1柱塞泵,2液冲阀,3外控外渉合流阀,4进退换向阀
    旧款的三菱机比较直接的油路,改来改去,还是哪个鸟样

网友:
先弄清楚图纸上每一个阀的符号及其作用,再跟着进油路“P"线看。P进T出,A\B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