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好后表面毛化处理,请教

楼主(2012-02-01):
我有一个滚筒,加工好后要求表面毛化,粗糙度Ra1-1.2,材料是40Cr淬火。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加工的?是用沙纸磨,电解,激光,喷丸或者是其它的方法,那种方法又简单又经济?

谢谢。

网友A:
你加工好后粗糙度是多少?比Ra1 还高?

网友:
晒皮纹较好看。也能到到你的要求。喷砂纹路可能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工好后粗糙度是多少?比Ra1 还高?

我的滚筒是外圆磨之后再毛化,毛化的作用是增加滚筒的縻擦力,但又不能伤到上面的工件,粗糙度只能在Ra1-1.2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