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光洁度无法保证,苦恼

楼主(2012-02-01):
45钢,车内孔,盲孔孔径10,光洁度要求达到1994年JIS标准中的三个三角,即Ry6.3。加工使用9.0钻头打孔后分粗精镗,粗镗用普通小硬质合金镗刀加工到9.9,然后使用京瓷PR930涂层镗刀精车,转速2000切速0.05,油切,加工出来的成品目视就不好,测量下来的光洁度Ry现在一般都是9以上。换新刀同样也是。求达人解答……
注记:三个三角带L,指定加工方法,不能用铰。内径正负5微米。使用津上原装进口M50SY带自动送料机数车,机床买了不到一年,刚性和精度很好。

网友:
好点的合金钻头 直接钻!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前提是立加加工。

网友:
精加工用铰刀铰,会不会好些?毕竟10的孔太小了,不太适合下镗刀。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不能用铰的

网友:
下铰刀情况会好些,不信楼主试试。

网友:
对啊,铰刀铰不就行了吗,

网友:
对这个还真不是很懂!

网友:
其实好的钻头就能钻出来了,大不了用螺旋刃铰刀试试,最好是左旋铰刀

网友A:
Ry6.3的粗糙又不高,为什么要这样弄?Φ10的孔是自由公差????我想你这活钻扩五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y6.3的粗糙又不高,为什么要这样弄?Φ10的孔是自由公差????我想你这活钻扩五下就行。

公差正负五微米,三个三角旁带个L,指定要车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为啥有个那样的要求 不让铰呢

网友(点评):
哦,是这样。在车床上用钻头扩孔应该也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
旋压加工或者钢珠挤压(润滑介质可以用猪油)

网友(点评):
盲孔怎么挤压 朋友

网友:
6.3?铰刀都可以不用,直接钻出就行。

网友:
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不是床子有问题了 你这要求不难实现啊 是不是床子老了 看看主轴。。。

网友:
材料调质了没,不调质有时是不好

网友:
Ry6.3相当于Ra多少呢?

网友B:
上面看清楚了是RY6.3,也就是Ra1.6的!不知道楼主的机床如何....刀架和夹盘质量和安装有没有问题(振动如何?),切削液合理不,怎么用油啊?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机床的精度

网友:
最后精车余量放大到单边0.1--0.15 ,换切削液。

网友:
不能绞,只能车……并且公差只有正负5微米……

我的经验,最后精车的时候,加工量过小不如大一点光洁度好……

网友C:
我觉得精加工时转速高了,刀钝(磨一下刀,即使是全新的刀具),导致了刀具和工件发热严重。或者是45号钢在精加工之前的有热处理的工序, 你漏了吗?注意看一下切屑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看清楚了是RY6.3,也就是Ra1.6的!不知道楼主的机床如何....刀架和夹盘质量和安装有没有问题(振动如何 ...

日本津上原装M50SY全自动数车,带全自动送料机。机床刚性很好,基本排除机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精加工时转速高了,刀钝(磨一下刀,即使是全新的刀具),导致了刀具和工件发热严重。或者是45号钢在 ...

同样的刀,同样的加工参数,用日本星牌的机床加工出来的Ry在5以下。工件用的是精磨钢棒车的,不需要热处理。TNND,我郁闷啊。

网友:
Ra1.6       应该好加工

网友:
提高转速,减小精车余量,

网友:
好一点的钻头应该能达到要求,直径10毕竟太小,下镗刀有点复杂吧

网友(点评):
钻头不能加工到RA1.6吧?

网友(点评):
钻头不能加工到正负5微米吧?

网友D:
你的孔多深,这是个关键的问题,精加工余量有点小,试着放大一些。刀杆尽可能的装短,线速度只有62m 是不是可以再快一些?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的贴,正在不断学习中,谢谢楼主及各位前辈...

网友:
10个的孔用镗刀粗精镗有影响哦
加工的过程中会有震刀的迹象
可以尝试更改工艺

网友:
我倒觉得切屑用量挺合理的,但是用一般的油做切削液肯定不对啊(一般乳化液都成,水基的油也行),还有刚度不只是机床的问题,卡盘夹紧和刀具安装也应该注意...当然从机床看,我相信你用的刀具应该没什么问题...换把刀,换换切削参数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津上原装M50SY全自动数车,带全自动送料机。机床刚性很好,基本排除机床问题。

是数据支持它性能很好
还是只是因为“日本原装全自动”呢?
铰对零件性能有影响么?
感觉LZ只是说了些根本不能作为理由的理由
人机料法环都分析了之后,再求助吧

网友:
如果两台机床的加工效果有区别,增大夹紧力试试。

网友E:
楼主说不能用铰刀,为什么?

网友:
这还不怎么懂,,,,还要多学习啊。。。。

网友:
为什么呢?说一下情况

网友:
好像钻过铰孔足够了吧

网友F:
建议单边留0.08-0.1MM的余量,镗刀片要换下材质,建议用京瓷TN60涂层,转速在2000-2600,F=0.03-0.05试试看。个人觉得是你的刀片材质不对,还有把毛坯做成短的棒料试试看,减少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不能用铰刀,为什么?

三个三角加L,这由不得我作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单边留0.08-0.1MM的余量,镗刀片要换下材质,建议用京瓷TN60涂层,转速在2000-2600,F=0.03-0.05试试看 ...

说的在理……可现场就只有这种材质的刀,以后再说了。材料是两米的圆棒,机床是带送料机的自动车,锯短了就不好加工了。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机床精度不够,转速低。可用浮动镗刀试一下。

网友:
精车前的余量是不是有点少9.9车至10,在留多个0.1呢。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铰?用专用铰刀,带休光刃,可以保证光洁度的!

网友(点评):
我想应该是盲孔,而且要求到底的吧,所以不能铰孔,只能镗

网友(点评):
我想应该是盲孔,而且要求到底的吧,所以不能铰孔,只能镗

网友:
刀片的型号?10mm的孔最好是01R角的TPHT060201L-TN60或TN90 有涂层的不会很光的(主要是你的线速度也不够),用金属陶瓷材质就好。余量个人也认为在单边0.1-0.15更合适。

网友:
转速地点试试1000左右

网友:
下得了本钱的话!用内孔磨床!转数开3万!有白色的研磨砂轮!可以跟镜子一样亮

网友:
估计是铁屑刮伤的吧,余量放到单面0.1,从里面往外镗

网友:
我感觉是精镗留量较小,按我们的俗话说是压不住刀。

网友:
现在标准的应该叫“粗糙度”吧

网友:
切深太小,转速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孔多深,这是个关键的问题,精加工余量有点小,试着放大一些。刀杆尽可能的装短,线速度只有62m 是不是 ...

对的,有时余量不能太小,太小了反而光洁度不好。
线速度有点低,要100米左右。

网友:
是不是转速2000有点高,应适当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不能用铰刀,为什么?

同问,如果我能用铰刀加工到图纸要求,为什么不能用?你应该用铰刀试下能达到图纸要求不,能的话你就让那说不能用铰刀的下岗

网友:
钻头钻后抛光可不可以呢?

网友(2012-09-11):
借助帖子发一下,我的需求,我是北京蔚蓝仕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我公司在昆山有分公司,现需求高精度加工,详情见附件,若可以加工请联系:扣扣:577070684

网友:
孔的加工深度是多少?精镗0.1mm余量太小了吧。

网友:
切削余量太少了,才0.05,02刀尖至少要 0.15。

网友:
专门设计挤压头,需淬火抛光;我公司有个零件(材质45钢调质处理),盲孔Φ4(+0.04~+0.09),深21,就是采用的此方法。此方法从66年上海内迁至今,用了40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差正负五微米,三个三角旁带个L,指定要车出来的。

你的公差带是1丝,对床子的要求也太高了。只要能达到产品要求,工艺过程一般不强求...

网友:
厉害佩服,一丝也能车,张见识了,是油浮导轨吗,楼主最好也检查一下刀杆,是不是和另一台材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