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灰三大主机上何种颜色的漆?要显得新颖、别致

楼主(2012-02-02):
白灰三大主机上何种颜色的漆:显得新颖、别致,且符合工业设备要求,其高手、大牛指导一二。传个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A:
提个建议:

从人体工学上讲,工业设备的颜色,不能大面积使用容易使人眼睛疲劳的颜色,比如:黄色,红色(消防管道除外)

设备不是消费品,不是装B刷酷的,

平时,可以多留意一下发达国家的设备颜色,可以得到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个建议:

从人体工学上讲,工业设备的颜色,不能大面积使用容易使人眼睛疲劳的颜色,比如:黄色,红色 ...

谢谢你的建议:我再查看一下国外的设备,这样就比较好做了。先谢谢了!

网友: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工业设备,你选用驼灰色或者墨绿色就可以了,整的花里胡哨的倒不养眼

网友:
这种大机器不要别致,给人稳定可靠的印象即可,灰色系以及蓝色系都是不错的选择,色彩原则上不超过3种,可在有大块面反色刷公司标志或者产品型号之类的信息,注意比例。千万不要搞得很刻意。如需要装饰,可以沿管道画装饰线,但是管道一定要够直,要是不直,有道线更明显。色彩的原则是 简单 平易近人

网友:
一般白色或者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