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槽的粗糙度一直达不到,请教

楼主(2012-02-02):
这个密封槽粗糙度要求1.6,现在只能达到3.2,用的是3mm宽的切断刀。

设备是数控车床,用的切断刀加工的,粗糙度一直达不到,求解。

网友A:
      用
成型刀慢慢切

网友B:
刀尖不够锋利,挖槽一般都不太光!可以换白钢刀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尖不够锋利,挖槽一般都不太光!可以换白钢刀再试试!

现在用的是合金刀片的那种,用白刚刀能好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型刀慢慢切

咋样个慢法,现在是粗车都留上2-3道的量,在精车抠出来,还是不理想啊

楼主:
材质是20#比较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成型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成型刀??

我这零件一年8000多件啊,你这成型刀好使吗?

网友C:
你用用日本的那种刀片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用日本的那种刀片

能说具体点吗?那种品牌,那种规格的

网友:
提高槽刀表面粗糙度,提高切削液浓度

网友:
用伊斯卡的看看啊,哈哈

网友:
看看表面处理和抛光处理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白钢刀试一下。

网友(点评):
白钢条行,但是速度太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样个慢法,现在是粗车都留上2-3道的量,在精车抠出来,还是不理想啊

你不觉得你留的余量太少了吗,用专门的端面车槽刀。随便车一下你这光洁度也能达到。

网友:
根本没有看出难度在哪里?
如果就单单的一个光洁度问题,那我也实在不可以帮你?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不应该可实际情况就是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那种品牌,那种规格的

具体是什么牌子的我也不知道。
单位买的。
我干的是液压的零件,只要是深槽我都是用宏程序粗加工的。精加工提高转数加工。

网友(点评):
你用宏程序干嘛啊?控制恒线速度?我在加工中心上用宏程序,数控车上没用过,而且数控车的无级变速分三个档位,速度甩到1300就不能再往上了。

网友:
好像一般的都可以的吧,陶瓷刀片加工精车一刀,最后一刀留0.3-0.5的余量,我以前就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点评):
确切的说应该是金属陶瓷,陶瓷是不能用来加工普通钢件的,高硬度钢可以。

网友(点评):
20#钢啊,太软了,用陶瓷刀片不行

网友:
使用合金刀也可以用超低速精车

网友(点评):
低速?不是速度越高越光吗?可以吗?

网友(点评):
用合金刀低速行吗?大哥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iiiiiii

网友:
切断刀割槽?这能好吗?你应该用专门的端面槽刀。推荐去买ISCAR的,槽刀最牛的,或者找日系的京瓷,也不错。找他们的如果做不好,我帮你弄。

网友(点评):
现在办法是手磨的油钢刀,低速40,干出来还可以,回头我搜搜你说的刀,京瓷的我着有手册,但没找到你说的端面槽刀!谢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啊,京瓷另外一本图册上有,在买,谢谢

网友(点评):
GB43R250 TC60M(用R0.3的刀尖圆弧),刀杆选KGBSR2525M22-25(25*25的外圆刀杆)。放心用,刀片不会干涉的,因为你的圆弧直径大了。

网友(点评):
详细参数和走刀查看京瓷的样本。

网友(点评):
现在选用德国的刀片,端面槽刀,价钱比较贵,不过粗糙度已经能达到,还挺亮的,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
手磨yt15  3mm宽   出车每边留0.5余量   精车搞定  材料20号刚 建议转速1200

网友(点评):
批量生产,一年1万件,在数车上赶的,手磨的刀具不会优先考虑的

网友:
你用切断刀切槽啊?能好吗?
用日本京瓷的TC60M金属陶瓷的槽刀,那种3个刃的。

网友:
要1.6的光洁度吗?3.2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学习一下!车床上成型的车刀达到1.6的有难度,但不是不可能,可是如果是批量生产就麻烦啦,批量是要控制加工时间的!等高手

网友(点评):
1.6的粗糙度可以。螺纹刀也是成型刀,也可以做到1.6,而且是稳定的批量生产。

网友(2016-09-07):
刀磨好精车可以达到

网友:
要看什么材料!选择什么刀片

网友:
刀宽小一点左右割两刀

网友:
买把好刀,用数控铣加工密封槽,精度没问题,刀具磨损小适合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