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细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2-02-02):
接到一批销轴,材料45#锻钢,调质到230-270,调质完后需要钻通孔,但孔很小,才5,相对长度却较长110,车工看到这孔为难了,最怕的是钻头钻到一半断在里面,排屑也是问题,主要是比较硬,怎么加工啊,达人们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深孔枪钻吧!我就是专干这个的,有设备的话简单,高效,如果价格可以的话外发算了,嗯,找我也行!呵呵。。。

网友:
孔太小了 如果孔大点的话 用磁力钻 用空心钻打 效率蛮高的

网友:
用内冷钻啊,带两个出水孔的钻头好了

网友:
磁力钻干的过深孔枪钻?

网友:
你用住友mdw0447xht--20d钻头试试。用弹簧夹头!

网友A:
材料45#锻钢不太好加工,比较硬。能不能钻完空载调质啊,钻头选用小日本造的钻头比较好打,

网友:
用带内冷的麻花钻,硬质合金的,转速和进给要选取一个合适的比例。不能一味降低进给,有的时候转速过快也容易导致排屑困难

网友:
孔要求不高的话直接选空心的料这样成本最低,一定要钻的话20倍径内冷钻头,高压内冷的机床,多件装夹钻好了。

网友:
找我们吧 ,枪钻加工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45#锻钢不太好加工,比较硬。能不能钻完空载调质啊,钻头选用小日本造的钻头比较好打,

钻完空再调质,容易有裂纹!

网友:
深孔枪钻!应该能避免以上的问题

网友:
深孔抢钻没有弄过
但是5个的孔110深要在调质后在做用麻花钻加内冷也搞不定,铁销会把刀具憋断
建议用直槽内冷合金刀具加工
加工的时候刀具内部通气加工
加水会影响排销

网友:
小批量的话,就凑合干吧。

网友:
以前接触的都是普通钻,专门百度了一下,涨见识了

网友:
可以先用短钻头预钻,再用加长钻。

网友(2012-03-09):
这东西到铣床上好加工点 就是硬度较高 买个好点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