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2-02-02):
需求:步进电机+滚珠丝杆。

行程有800mm,走800mm的最快速度要求3s,误差正负0.5mm。

请推荐电机和丝杆的型号。谢谢。

补示意图如下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负载是多大,我按1,.5n的力给你陪电机 ,安川57HD5401-24B 驱动器CA-4050,按你的速度要求,你丝杠的螺距要20

网友:
要根据你的负载情况。吧工况说明

网友:
还是给楼主一个资料自己选型吧,拿来主义不大好的。

滚珠螺杆计算[1] copy.pdf

网友(点评):
先拿下来 看看 谢谢了

楼主:
非常感谢社友的回答。

负载基本上没有,请看如下示意图

网友:
这个还不这么知道,步进电机+滚珠丝杆接触少

网友:
这个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帖子不错很好只是两大

网友:
不太明白,,,,,新型的电机?泥浆处理设备

网友(2012-03-19):
看帖,攒分

网友:
不知道看看我来学习…

网友(2012-08-26):
你这个精度选择滚珠丝杠有点浪费 啊!至于怎么选,随便找本丝杠的样本就有选型说明

网友:
不错呀,找到两份有用的材料

网友:
这个应该有很多办法吧

网友:
松下400W电机加一套螺距25的滚珠丝杠

网友(2012-09-27):
简单计算一下就能得到数据了,力矩很小,电机和丝杠要求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负载是多大,我按1,.5n的力给你陪电机 ,安川57HD5401-24B 驱动器CA-4050,按你的速度要求,你 ...

请问安川也有步进电机吗

网友:
步进电机的速度一般绝对不允许超过500转每分钟,这样的话3秒最多能25转,你要800的形成,所以导程应该至少32。 由于你的精度比较低 速度要求快 ,我个人建议你使用同步带加上步进电机的方式,如果选同步带齿数为40,节距5mm, 电机转一转就会移动200mm 这样电机远远要小于500转 。

网友:
选用中惯量的伺服电机

网友(2012-11-08):
也越到这个问题,但是整套装置是垂直安装,只要求精度不要求速度。选用方案是步进电机加滚珠丝杠,但是具体的选型还在困扰。

网友:
楼上兄弟们都讲了,另外MISUMI的书上,也有,可以参考

网友:
我刚刚看见一个师傅发的帖 就是关于自己总结的选择的经验

网友(2013-01-08):
最近也在面临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