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2W万能铣床工作台楔块卡死

楼主(2012-02-02):
X62W万能铣床工作台与导轨间的楔块卡死,工作台无法运动,楔块也没法取出来。工作台与导轨各个连接部分都拆除了,只剩楔块了。
请各位神人给支支招。

网友A:
呵呵,这个机器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机器好啊!

忙活了半天也没有取下来

网友(点评):
我记得以前能整个工作台吊起来的,那楔块有根调节螺栓的,不明白你那怎么就拆不下来呢!?

网友:
楼主给传个图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忙活了半天也没有取下来

调节螺栓没有把楔块固定好,工作台远离主轴运动时,楔块窜动,超出工作台大概有60mm,工作台怎么也动不了了,卡死在那了。老师傅有何高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螺栓没有把楔块固定好,工作台远离主轴运动时,楔块窜动,超出工作台大概有60mm,工作台怎么也动不了 ...

这事我们这出过 主要是下班了床子不擦干净 渣子积多了 又不勤加油 搞的导轨和斜铁卡死
。我这变是把丝杠拆下来了  然后在工作台上垫一快大实木  然后用大锤子往反方向敲。。很难搞的 记得上次机修钳工敲了6个多小时才把导轨敲开。弄下来以后斜铁跟工作台还拉伤了。。人就又用油石把斜铁工作台导轨面手研磨个3个小时。然后组装好。。但是每次干活走到那个拉伤的行程的时候铣床精度都有20道的误差。。很烦人  。这种事故 完全是操作者偷懒搞的。

网友:
侧面调节螺栓拆了吧,拿大木槌在工作台侧面狠敲,多敲,估计可以有效。

网友B:
用氧-乙炔火焰烤工作台可轻敲退出,以前用过。

网友:
真凑巧,年前放假的前一天bi400k的横向镶条固定螺钉处断裂,横向卡死,别断横向丝杠托架。修理工经验不足,换了个新托架和横向丝杠后试车结果又断了。后来费了老鼻子劲,拆掉压板和横向丝杠,撬弯前盖板搞掉花键轴上的销子抽出花键轴,三个机修加行车借助千斤顶才算把工作台拆掉,取出憋死的镶条,前后费了3个小时。今天才做好镶条复原的。这类故障机修见了都头痛,因为一点都动不了只有拆了分解,并且有些必须拆的零件露不出来,只有部分破坏了。悲剧的是修这台床子快完的时候,眼睁睁的看到旁边的bi400w坐车了。好是郁闷,多半与平时的操作有关系,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氧-乙炔火焰烤工作台可轻敲退出,以前用过。

那工作台还耐用吗?

网友(点评):
用大锤废老劲了,也容易拉伤导轨。

网友:
呵呵,楼主要下狠心啊。使劲砸啊

网友:
没办法,强行打镶条的小端,当然,得注意方法和打的东东的面积问题,就如手按图钉小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