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弯工具,请教

楼主(2012-02-02):
要把图二所示的筋扭弯,客人给我发了图一所示的气动工具图片,我看了半天没看懂,还请达人解答,谢谢!

网友:
楼主表示不是很详细!难以理解。气动工具就相当于一把钳子似的?

楼主:
就是图片所示的气动工具是如何动作的?我也买了一个气动工具,准备在上面装一付凸凹模,但不是很好,因为中间空间太小。谢谢版大的回复。我再把客人的样品图片发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气动工具钳口张开,垂直于工件表面,将两条筋夹住,打开气源,钳口的向内夹紧,形成如图形状。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能不能出一简图

网友(2012-03-15):
它的作用是不是就是卡住铁网啊?是要你的工具切断连接吗?(不好切吧)
折弯时好像很容易变形。

网友(2012-09-11):
工艺是个大学问呀,楼主再问下客户吧

网友:
你把工具的缸杆退到底,这时开口最大,放上两片没焊接的铁片,然后加压,缸杆推出,缸杆头部应该是有对称斜面的,应该是靠斜面杠杆挤压成型的。松开看看铁片成什么形状了。应该会用了吧!

网友(点评):
关键是我没有这个工具。我没有看懂图片中工具的原理,所以我也不能做这个工具。大虾能不能给我出一个简图说明一下你说的原理。

网友(点评):
楼主,我上面说的如果你看不明白的话,你自己做就困难了。建议你就拿着你的图片去找个做机加工的,一说他就能做出来,图应该不用的。

网友(2014-11-07):
不懂,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