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油润滑系统是否需要冲洗?

楼主(2012-02-02):
请问稀油润滑系统是否需要冲洗,请介绍一下相关规范。

网友:
用机油润滑,要有一个润滑系统,作用是润滑、清理磨损的金属削;散热;并保持润滑油的清洁。包括上油泵、压力调整、润滑点的各路调压、和控制每路的流量、回油的走向、回油的过滤、油池等等。还要考虑机油的散热;金属碎削如果堵住回油道,如何报警;如果某路上油管损坏,需要失压报警或是自动停车等等措施。一些机床开机时,会先打开机油泵,当油压达到预定值或是接收到供油液面高度达到要求后,主机才可以打开。关机时,主机停止后,润滑泵才可以停止。
4 d* N$ F5 o! W# S; g汽车的发动机的润滑系统:机油泵一般安装在发动机的较低处,多为齿轮泵,动力自曲轴引出,也就是说只要发动机的曲轴旋转,机油泵就会工作。机油泵将发动机最底下油底壳的机油泵上来,具有一定压力的机油经过机油滤清器(机油滤芯)后,进入油路,油路内安装一个机油压力传感器,将压力值的大小转换成电信号,传到仪表台和发动机的控制计算机,如果机油泵损坏没了压力,仪表台就会有机油故障显示灯闪亮,有的汽车还会发出报警蜂鸣声。有压力的机油通过自上而下的多条油道和曲轴内的一个主润滑油孔,很深的,通过它将润滑油压到曲轴与活塞连杆下端的轴瓦处和曲轴两端的滑动轴承。润滑油压到分布在各个旋转面的滑动轴承处,在滑动轴承的缝隙中流出。如果机油缺失,或是汽车倾斜的极端姿态,机油会流向一边,吸油管可能吸不到油了,这时机油压力传感器也会发信号报警。当发动机以最高速运转时,机油泵的转速也会极高,由于此时的润滑油供应量很大,机油滤芯来不及过滤这样大量的机油,这时机油滤芯内部的压力阀门就会自动打开,此时润滑油就可以不经过滤而直接打入。同时,如果机油过于肮脏,将机油滤清器的滤网堵住,此时其内部的阀门自动打开,机油可以不经过滤而直接打入到发动机。在发动机的最底端,安装有放油油堵,可以放出脏油和部分金属碎削。在发动机的最高处有机油加入口,发动机侧面有机油油量测量尺。还会在很不起眼处有一个油箱的通气孔。如果这个通气孔被堵住,发动机就会到处漏油。在这里费口舌地讲述润滑系统,就是要大家知道,不但要供油,还要想到加油、放油、油面油质检测、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故障,及解决办法。: E1 s3 L0 U" C

网友:
润滑油要定期更换,油道要根据肮脏的程度或是否有堵塞来清洗。油路是否畅通,可以吸一口烟,然后喷到主油道中,如果哪个油道不冒烟,就是堵了。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们生产线上有稀油集中润滑,在调试前是不是需要冲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