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绝缘轴承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2-02):
绝缘轴承的原理是什么?好像地铁上用到。

网友:
机车上都有个接地装置还有一个绝缘片 把轴承给绝缘了

网友:
绝缘轴承就是在轴承的内圈或外圈的表面用等离子喷涂技术喷了一层绝缘层,以达到绝缘的目的。也有的是将滚动体改为陶瓷材质,也一样达到绝缘的目的,不过这种轴承叫陶瓷混合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