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器如何在动态下使用?

楼主(2012-02-02):
称重器如何在动态下使用。探讨

网友:
很简单,用加速度计把各个受力分解了,经过计算,分离出物料重量的那个分力就可以了,要编写一个数学模型,

网友(点评):
技术高深,本人还不明白!是不是电子秤计数?

网友(点评):
比那个要高级。类似传感

楼主:
是称水的总量。解决不了震动问题。

网友:
称水,能不能量体积啊

网友(点评):
想过不行。只有称水的重量。但解决不料震动称不准

网友:
先精密控制水压,设一个大的溢流桶恒压,再设计一个层流流嘴,检测流速,振动力实际是流速差形成的,建立流速与打击力的函数,把打击力函数化,用检测打击力的方式反推流量的增量值,对时间积分,就是总量,

先玩数学吧,过程就是这样,谁玩,也是花时间,米国玩这个最在行,

网友(点评):
998大侠,能否推荐本书或论文看看,中英文皆可,多谢!

网友(点评):
书没有这么具体的东西,都是谈理论的,你想学习,可以看化工类的‘过程控制’这些书,看过程控制里面的各种流量控制,我说的这些是做实际工程是的东西,是具体实现一个结构,但依据的依然是经典理论,

网友:
流速与打击力的函数怎么能准确搞出来呢

网友(点评):
我也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