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广数980系统加工这个产品应该怎么编程?

楼主(2012-02-03):
新手一个,还没入门,下面这个东西看上去很简单,我看师傅写的程序一共有60多行,是否还有更简洁的?

可以的话,麻烦把原始程序贴出来,不甚感激!

网友A:
毛坯是棒料吧,粗车各段外园,车槽,每个部位不是一刀能车到位的,开主轴,来冷却,换刀60行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是棒料吧,粗车各段外园,车槽,每个部位不是一刀能车到位的,开主轴,来冷却,换刀60行应该差不多吧

毛坯是棒料,能大致写一个吗?

网友B:
我就是一把刀车出来,整个程序不超过四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一把刀车出来,整个程序不超过四十行,

能介绍一下怎么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一把刀车出来,整个程序不超过四十行,

一刀车?你怎么车的··或者说大话?

网友:
楼主··你你师傅有没有用G71?未标倒角算不算上去?

网友:
自磨2mm宽切断刀,左刀尖对刀。材料为直径12圆棒。程序如下:
G99 M3 S1000
T101 M8
G0 X12 Z0.5
G94 X-0.2 Z0 F0.2
G90 X8 Z-15 F0.1
G0 X3
G1 Z-10 F0.1
X6
Z-15
X9
X10 W-0.5
Z-23.38
X6 F0.03
Z-24.5
X10 F0.3
Z-31 F0.1
X8
X10
W0.5
X9 W-0.5
X6 F0.03
Z-35
X0 F0.03
GO X20
Z10
M3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刀车?你怎么车的··或者说大话?

自磨2mm宽切断刀,左刀尖对刀。材料为直径12圆棒。程序如下:
G99 M3 S1000
T101 M8
G0 X12 Z0.5
G94 X-0.2 Z0 F0.2
G90 X8 Z-15 F0.1
G0 X3
G1 Z-10 F0.1
X6
Z-15
X9
X10 W-0.5
Z-23.38
X6 F0.03
Z-24.5
X10 F0.3
Z-31 F0.1
X8
X10
W0.5
X9 W-0.5
X6 F0.03
Z-35
X0 F0.03
GO X20
Z10
M30

网友:
能否安排下工艺,直径10mm,直径6mm,重要的是2丝的同轴度和直径小,刚性差。我是这样想的
第一步,买12的棒料,下料,长度35正负50丝,
第二步粗车,车外圆保证尺寸,直径10正0.3到0,直径6正0.3到0,槽宽2.8,
第三步掉头车直径6,车端面保证总长
第四步 两顶尖装夹,精车外圆,重点保证两个直径6的同轴
学数控的按这编下程序,手机写太累了

网友:
一刀车   、、、、、牛人

网友:
一刀车,太犀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磨2mm宽切断刀,左刀尖对刀。材料为直径12圆棒。程序如下:
G99 M3 S1000
T101 M8

还真的看不懂

网友:
一刀的师傅在哪  能教一教我吗

网友:
一刀只存在于仿真软件吧

网友:
学习了  有没有调直机的编程

网友:
还是得看加工要求的吧,如果要求高一把刀应该不行。

网友:
这个像黄油机上的万向枪头里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