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材料盐浴炉调制处理能用网带炉处理代替吗?

楼主(2012-02-03):
半挂车悬挂螺栓,直径35mm*长度300mm,材质:40Cr,
以前一直用盐浴炉调制处理HRC35-39度,
请问:现在要用网带炉可以代替吗?

网友A:
不行,不是一码事,
盐浴是为获得高百分比的索氏体的,提高冲击韧性,网带不是玩这个的,控制不了温度,

现在盐浴太贵了吧?但这个件不能凑合,螺栓断了,钢板桥就完蛋了,

怎么现在会凑合到这个程度了?生意是特别艰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不是一码事,
盐浴是为获得高百分比的索氏体的,提高冲击韧性,网带不是玩这个的,控制不了温度,
...

价格还好,就是盐浴炉的热处理厂家路程有点远,
现在在做普通调质的厂家,离我公司挺近的,
说这两个一样的,我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
那应该是U型螺栓吧,太大了,用网带式炉不太容易获得一致的性能。要用少无氧化箱式炉淬火,油淬,是可以的,我搞了十几年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2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