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Solidworks 2010 安装问题

楼主(2012-02-03):
我安装Solidworks 2010 SP0时总是出现“错误1304。写至文件DwgDocumentMgrNET.dll时出错。请确认您有访问该目录的权限”,怎么装都不管用,装不上。
那位大虾可以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软件安装包你之前有没装过,如果之前装过那可能是系统问题,换个系统,如果是安装包问题可以换个安装包,现在都出2012了

楼主:
前面的那个问题没了,现在又出来个问题

网友(2012-12-20):
正解:

解决方法:删除除C:\WINDOWS\system32\DwgDocumentMgrNET.dll外其他所有C磁盘上的DwgDocumentMgrNET.dll
包括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DwgDocumentMgrNET.dll
重新安装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