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的扭力不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03):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台做预绞丝的液压绞合机,是液压传动的,靠液压马达扭合绞丝,现在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扭粗的绞丝时,扭不动,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几种,该怎么来处理,谢谢

网友A:
对这种设备不了解,能否介绍一下用途、结构和原理。邮箱:bdlrg@sina.com

网友:
1.马达选型不合理,扭矩不够;
2.马达内泄量过大;
3.液压系统压力不足;
4.还有可能是你们野蛮施工;

网友(点评):
分析的正确,赞一个。

网友(点评):
同感,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设备不了解,能否介绍一下用途、结构和原理。邮箱:

是用来做预绞丝成型的,给你发点照片看看

下面的图就是产品,第一个图就是绞合机,它主要就是把绞丝的中间部位从螺旋状扭转成第三幅图中的折弯部位一样,然后再到折弯机上折弯,就出来产品了。

网友B:
是不是超出原本的使用范围,
液压系统的压力是不是在液压马达的工作压力范围,
可以考虑重新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超出原本的使用范围,
液压系统的压力是不是在液压马达的工作压力范围,
可以考虑重新选型

这个设备用了好多年了,以前没有这个问题的,就是最近才出现的

网友B:
那估计泄压问题
估计要换了

网友(点评):
同意大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泄压问题
估计要换了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我对液压也是一知半解。谢谢了

网友:
楼主:有此设备的油路系统图吗?再者马达是什么结构?开式?闭式?或者泵站等等……

网友:
.马达内泄量过大;
液压系统压力不足;

网友:
如果以前没问题的话检查油路是否有泄漏,还有液压马达是否该换新的了。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液压系统用的久了,溢流阀的弹簧疲劳而导致系统建不了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情况,液压系统用的久了,溢流阀的弹簧疲劳而导致系统建不了压力...

系统要定时维护,时间长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
来学习的,如果用的时间长了 就有可能马达内泄了

网友:
1,液压马达由于长时间工作或油液较脏导致内表面磨损而内泄。
2.超出其工作范围

网友:
系统泄漏,木有图不好猜啊

网友:
系统原理图,系统压力,马达型号。。提供这些参数大家才能客观分析

网友:
检查一下马达内泄,油管有无泄露,压力是否正常,液压流量够不够,蓄能器有没有损坏!!

网友(点评):
还要检测一下马达的换向阀是否有内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