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焊接前有什么好的除锈、除氧化皮等方法?

楼主(2012-02-03):
钢材焊接前有什么好的除锈、除氧化皮等方法?材料Q235、Q345、Q420等。

网友:
酸洗 直接放酸洗池泡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
焊接部分的采用简单机械加工即可进行焊接,也可以采用手工打磨的方法但是比较慢

网友:
抛丸。,字数不够!~~~~

网友:
手工打磨 酸洗 喷砂 都可以 看工件情况

楼主:
工件大小规格不一,接头形式也是多种,只需在焊缝30mm左右范围内除锈即可。酸洗、喷砂不现实,手工打磨费工夫,不知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点评):
我们这儿的钢板或焊接件除锈都是用人工喷丸。

网友(2013-12-17):
打磨 喷丸 喷砂

网友:
先用洗液洗一下 然后角磨机打磨出金属光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