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改电火花,突发奇想

楼主(2012-02-03):
   今天突发奇想,如果把线切割电极线引出来在头部加电火花机头,好不好,可以改为简单的电火花机呢。

网友A:
不行,从运动方式上就不靠谱,因为线切割工作时,电极线是要做相对移动的,电极线可不是电线,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吧。但是电流不大,所以会很慢的。
我原来是想把一台线切割改成穿孔机来的,后来没敢改。直接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从运动方式上就不靠谱,因为线切割工作时,电极线是要做相对移动的,电极线可不是电线,

       呵呵,我用线引出来试过了,如果线跟工件不动的话线会沾在工件上,不会二次发出脉冲,就想到厂里手持刻字机的头子会动的,因为没有看到过电火花机猜想应该道理差不多。偷偷把厂里刻字机给拆了,发现笔头蛮简单的,准备做一个。
      和三楼说的一样感到电流是小点,试试看吧
      方向好解决做个架子挂在上面的梁上就可以了,注意一下绝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吧。但是电流不大,所以会很慢的。
我原来是想把一台线切割改成穿孔机来的,后来没敢改。直接买 ...

     我没有看到过电火花机,只是在网上看到过不直观,电火花机是不是比线切割电流大啊,工作时头子动不动啊。那个电流表会不会跳的很厉害,不知道会不会对线切割有什么损伤啊,哈哈哈有一点点担心

网友:
专机专用才有效率,就算能做成,能保证精度和控制不受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