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2012-02-03):
如图所示,刀架导轨应该是用螺丝固定到刀架箱体上的,图上黑色的点应该是用来填补安装螺丝的孔的。请问这是什么材料的呢?

网友:
可以注塑,可赛新的牌子

网友:
高强度结构胶,一楼说的对

网友:
克赛新 工业修补剂   一般用于堵铸件沙眼

网友:
是金属填补剂,堵螺丝眼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
工业修补剂   ab胶也可以的吧

网友:
应该是尼龙塞,我见过。

网友:
常见的是用尼龙或塑料制成的堵,紧配合压入,不能用胶堵。

网友:
9楼说得对,堵头。调整好后不动,调整精度或更换导轨时才拆此处。

网友:
可以用堵,可以用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