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种电机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2-03):
在企业里经常遇到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异步电机。 请问这几种电机 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最好简单通俗的说下?或者做下比较,希望专业人士讲解下

网友:
这个电力拖动书上有介绍,你可以去借书看看啊!!!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是永磁同步~~作精确定位用~~异步电机为交流异步也称为感应电机~~主轴电机一般都是异步~~以求达到高转速~~步进电机控制方法与以上两者截然不同~~为离散信号控制~~多用于定位要求不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是永磁同步~~作精确定位用~~异步电机为交流异步也称为感应电机~~主轴电机一般都是异步~~以求达 ...

数控车床上让主轴停止转动,主轴很快停止;普车上让主轴停止转动,需要一个过程。请问前者是伺服电机,后者是异步电机?伺服电机上安装有编码器,具有反馈装置,这些说法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车床上让主轴停止转动,主轴很快停止;普车上让主轴停止转动,需要一个过程。请问前者是伺服电机,后 ...

不好意思~~前面的回复有误~~习惯性把进给电机说成伺服电机了~~伺服电机主要是指能够进行高精度高响应控制的电机~~并不一定是交流同步永磁~~也可能是交流异步~~
数控机床上的伺服主轴就是交流异步伺服电机~~普通机床上的则是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704

已有详细解答,请查看

             十分感谢